[资源共享]
单片机控制的防盗系统设计

楼主(2023-06-21):
方案设计
防盗报警系统是以51单片机为核心构成防盗报警系统,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检测到人体时,LED灯发光,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后,通过外接报警电路立即发出报警信号,达到预期报警效果。 电源 模块供电,时钟模块设定好时间和日期,通过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时间和日期。
系统硬件与软件设计
(一)报警电路设计
报警电路采用的是蜂鸣器报警,当红外感应源在接收到人体红外辐射时后续电路经检测处理后就能产生报警信号。接收到报警信号,LED灯变亮,蜂鸣器鸣叫报警,当报警延迟10s一段时间后自动解除,也可以人工手动解除报警信号。当警报解除,复位电路复位系统,或报警10s,自动取消报警定时器。如果人体进入检测区域,它不会移动,则温度没有变化,传感器也没有信号输出,51单片机没有接收到信号,LED灯变暗,蜂鸣器不鸣叫,不会发生报警现象。
报警电路原理图如图2.1所示,蜂鸣器用一个三极管Q4来驱动。单片机引脚P1.1接三极管的基极输入端。当P1.1输出高电平1时,三级管导通,蜂鸣器两端获得约+5V的电压而鸣叫;当P1.1输出低电平0时,三级管截止,蜂鸣器停止发生。
(二)显示模块设计
LCD1602液晶显示器的显示原理:字符的显示:在LCD上显示字符很复杂,因为一个字符由6×8或8×8点阵组成。它必须找到并显示与屏幕上某些位置相对应的显示RAM区域的8个字节,并创建每个字。该部分的不同位为“1”,其余为“0”,“1”亮起,“0”熄灭。这形成了一个标志。但是,由于字符发生器的控制,显示字符比较容易,因此控制器可以根据LCD上显示的行数和列数以及文本模式下每行的列数来操作,以找到相应的显示RAM。设置地址,光标,发送字符的代码。
(三)单片机控制的防盗系统总体设计
单片机控制的防盗系统总体设计是由AT89C52控制DS1302芯片,通过显示模块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日期和时间。有热释电红外传感器,LED灯,按键,蜂鸣器和其他一些微控制器外设应用,以及微控制器复位电路。其中D1是绩效指标,从P10口输入信号,P11口和P12口输出信号。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接收到信号,P10口接收到信号为高电平时,P12口为高电平,LED灯亮,同时P11口也为高电平,蜂鸣器鸣叫,达到报警效果。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没有接收到信号,接收到信号为低电平,P12口为低电平,LED灯灭,同时P11口也为低电平,蜂鸣器不发出鸣叫就不会报警,系统不反应继续检测。
单片机控制的防盗系统总体设计实物图如图2.4所示。它是由AT89C52控制时钟模块DS1302芯片,通过显示模块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日期和时间。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检测到人体时,LED灯发光,由于人体温度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差异,约10微米。通过菲涅耳透视滤光器放大从人体发射的红外线辐射的m微米,然后集中在红外线感应源上。当红外感应源接收到人体的红外辐射时会失去电荷平衡。释放电荷,然后产生一个高电平和高电平输出到外围电路,报警电路检测和处理可以产生一个报警信号,蜂鸣器发出声音以达到预期的报警效果。
(四)防盗报警系统程序设计流程
当人体感应器开始检测到信号,这意味着有人进入检测区域。51单片机内部处理后,51芯片微控制器外围电路蜂鸣器被激活以启动警报。闹钟在10秒后自动停止。然后程序开始循环。它检查是否有下一个触发信号。等待警报。让闹钟继续工作。当人体感应器开始检测不到信号时,系统不反应,继续检测。
测试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上面制作的电路板按照原理图用数字万用表进行逐一测试排除虚焊,短路等情况同时观察极性原件是否焊反,然后采用接触式上电的方法对电路进行上电测试,上电后用手触摸芯片表面看是否发热,一旦有发热的情况立即关闭电源,然后排查解决,待触摸测试结束后对电路板进行较长时间的供电,与此同时在单片机里面装入预先设定好的功能测试程序对电路进行功能测试,一直到电路板各项功能都达到预期为止。下面是LCD1602液晶显示器和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测试结果。
当人体进入检测区域时,LED灯发光。由于人体温度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差距,约10微米。从人体发出的红外辐射被菲涅耳透视滤光器放大,然后会聚到红外传感器源。红外传感器源接收人体的红外光束。当辐射损失时,电荷平衡失去,电荷输出到外部,然后产生高电平,高电平输出到外部电路。报警电路在检测和处理后可能会产生报警信号。时钟模块设定好时间,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时间和日期,达到预期报警效果。
当无人进入检测区,温度没有变化,当红外传感器没有接收到来自人体的红外辐射时,它将保持电荷平衡,并且不会将电荷传送到外部,然后产生低电平并向外围电路输出低电平。传感器也没有信号输出,LED灯变暗,报警电路检测处理后就没有产生报警信号。时钟模块设定好时间,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时间和日期,达到预期报警效果。

网友A(2024-02-04):
现在高级的防盗措施都有什么嗯

网友B:
这个报警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上传吗

网友C:
因为单片机是一直上电运行的  如何保证不会死机或者跑飞呢

网友D:
都需要使用哪些种类的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呢

网友E:
现在的防盗系统除了可以报警之外 有没有主动输出的功能呢

网友F:
现在的家用防盗系统可以接入公安系统网络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