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发布] SC92F84H新一代的触控电路采用了通道并联的技术

楼主(2023-06-21):
SC92F84H新一代的触控电路采用了通道并联的技术,带来的好处是:
1、整个通道的轮扫时间变短了,提升了触摸体验
2、在低功耗场景下,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3、利用现有按键,可以轻松实现接近感应
这三个好处在按键越多的场景下,针对按键多的机型,优势越明显

网友A:
通道并联在硬件上是怎么个连接方式呢 就跟电阻并联的原理一样的吗

网友B:
这种触屏的检测 需要在软件上边做防抖处理么

网友C:
接近感应的距离是多少啊 如果这样的话 按键之间是否还需要有间距要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近感应的距离是多少啊 如果这样的话 按键之间是否还需要有间距要求呢

这个是不是得看选择的接近传感器的感应参数啊

网友E:
这种通道并联会加大错误操作的风险吗

网友F:
为什么并联通道会具有更低的功耗呢?

网友G:
最大可以支持多少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并联通道会具有更低的功耗呢?

我理解, 通道并联以后,对通道的扫描从串行变成了并行扫描,扫描时间变短了了 ,就是说工作时间变短了,睡眠时间变长了,自然功耗也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