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车规级开发板使用初体验

楼主(2023-06-21):
#申请原创# #申请开发板#
杰发科技AC7802x开发板初体验

首先下载AC7802X开发板资料

AC7802x 通用开发板资源简介

芯片默认使用3.3V供电,电源指示灯使用板载 3.3V 供电,该指示灯 PL1 亮说明电源芯片都工作正常。若要使用5V供电,请参照说明手册进行调整(断开L2)。

编译环境搭建
之前已经安装过MDK5,按照上面的步骤即可完成环境搭建,如果你没有安装过,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MDK5 开发环境安装,建议使用 5.23 版本(除 5.30)及以上版本。MDK5 安装包可以从
keil 官网下载:https://www2.keil.com/mdk5/instal
2、AutoChips.AC7802x_DFP.1.0.0.pack 驱动包安装(官网下载官网待更新),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autochips.com/uploads/file/20230515/2023051513170052.rar
就是我们第一步操作中的包。

文档十分细致

开发板烧录连接
本次烧录,我使用的是Wch-link,它是一款支持CMSIS-DAP Dubegger工具,将烧录器的3V3、GND、SWD、SCK,分别连接开发板SWD接口的VDD、GND、SWDIO、SWCLK。需要注意的是,这款烧录器有两种工作模式:DAP模式和RISC-V模式,我们需要让它工作在DAP模式,即DAP蓝色指示灯空闲时常亮,如果你的不是这个模式,需要按住烧录器上的唯一一个按钮在上电,已便切换烧录器模式。

当然其他的CMSIS-DAP Dubegger工具,例如PWLINK,ATC-LINK、JLINK、ULINK、ST-LINK也都可以使用。

烧录示例代码:点个灯
双击打开示例代码 01_GPIO_Basic

按照上述步骤设置好烧录器
先进行程序编译
编译完成,进行烧录
程序烧录完成,即可看到开发板上的两颗LED已经开始闪烁。
本例程主要功能就是通过KEY、NMI两个按键控制LED灯的闪烁频率。

程序下载成功后,就已经开始运行了,此时观察 AC7802x_demo 板,LED 以 1Hz 频率闪烁。点击 Debug 按钮进入仿真,然后通过左上角的按钮,可以控制芯片复位,全速运行,停止,单步运行、运行到断点处等操作。

可以尝试编译烧录其他示例代码,体验AC7802x的其他功能,通过示例代码,学习程序编码及功能实现逻辑。

开箱展示

啊偶,权限问题,今天不能上传附件和图片了。演示视频稍后更新。

网友A:
车规级开发板和普通工业级开发板的不同是什么

网友B:
感觉这个电路板上好像没有can总线接口啊

网友C:
板子上自带的这几种外设 不知道楼主调试过没有

网友D:
开发板配置的通讯接口简直太丰富了

网友E:
汽车系统都需要哪些种类的通讯呢

网友F:
我这图片看不太好  就是typec那边的电路板可以折断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图片看不太好  就是typec那边的电路板可以折断的是吗

那个是批量生产拼版多出来的工艺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规级开发板和普通工业级开发板的不同是什么

车规级开发板和普通工业级开发板的不同如下:

级别不同:元器件一般分为军品、工业级、民用级这三个级别,市面流通基本都是工业级和民用级,车规级很少用于区分级别的,大概介于工业级和军品之间。

工作温度范围不同:一般而言,工业级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车规级器件则是-40℃~+125℃。
优势不同:车规级器件比工业级器件有着更好的性能、更强的温度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车规级器件的优势就体现在它的性能和可靠性上,而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就体现在产品的整个生产、管控以及测试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