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明明有错误,为什么编译不报错

楼主(2023-06-21):
错误的文件是system_stm32f10x.h。

网友A:
IDE没那么聪明,实际没有错

网友B:
IDE分析system_stm32f10x.h的时候,发现uint32_t没有定义,于是下划线报错。
但真正编译的时候,是以.c文件为基本单位来编译的。.c文件只要在直接或间接包含system_stm32f10x.h之前,包含了uint32_t的定义,就不会出错。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这个“明明”本身明明就有问题,

网友E:
这个大哥,一看就是在.h里面,这个在整个编译的时候是链接到.c里面编译的,所以不会报错,看下编译原理。

网友F:
像这类提示好像可以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