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代码中的函数或语句都占用了多少内存?

楼主(2023-06-21):
比如执行一个a = 1;这种语句,会占用多少RAM和ROM空间?

网友A(2023-09-13):
这不知道啊,没人这么测试过啊

网友B:
你可以弄个工程,自己测测呗

网友C:
其实这么计算也没啥意义的,毕竟你算不了每一行的程序大小啊

网友D:
你知道这个程序大小有啥用啊

网友E:
应该很小吧,因为这种变量都是临时的

网友F:
你看看变量的属性,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的

网友G:
我觉得占用ram应该就行了吧,rom应该都不占用

网友H:
计算这个有啥用啊,我觉得意义很小很小呢

网友I:
你写个代码,a=1;然后while(1);看看编译出来的大小

网友J:
一般也不能单看一句话啊,得看多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