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创芯电机开发板LKS32MC071CBT8评测报告】试用DAC功能并小改程序输出 0-3.3V电压

楼主(2023-06-21):
#申请原创#              心心念念的开发板终于收到了,凌欧这次寄出的是LKS32MC07CBT8,这可是一颗大内存的MCU,除了做无刷驱动外,还可以随带驱动一点其它的外设,这样就太方便了,再看数据手册, 32 位 Cortex-M0 内核,竟做到了96MHz,这速度必须点赞, 尤其还有一路CAN总线,在汽车等工业领域就可以非常方便使用CAN进行通信了,国标惯例,先晒一下我收到的板子吧!

正面
反面。
接下来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与主板,发现处丝印和原理图不同的地方,
实物是这样的
电路图是这样的

PCB图

下面正式进入DAC测试
打开工程DEMO,打开工程示例,连接好下载器线,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好后,会在P0.0输出一个1V的电压

实际输出0.987v,与公式计算的差不了多少
我们程序改一下,让电压从小到大来一次, DAC_OutputValue(uint8_t DAC_Channel,uint32_t DACValue)
DACValue值不能大于4096
  1. /*******************************************************************************
  2. * 版权所有 (C)2015, LINKO SEMICONDUCTOR Co.ltd
  3. *
  4. * 文件名称: Main.c
  5. * 文件标识:lks32mc07x-DAC例程
  6. * 内容摘要: 工程主代码
  7. * 其它说明: 无
  8. * 当前版本: V 1.0
  9. * 作    者: Olive Wang
  10. * 完成日期: 2023/02/22
  11. *
  12. * 修改记录1:
  13. * 修改日期:
  14. * 版 本 号:
  15. * 修 改 人:
  16. * 修改内容:创建
  17. *
  18. *******************************************************************************/
  19. #include "hardware_config.h"
  20. #include "lks32mc07x_dac.h"

  21. uint32_t random =0;
  22. /*******************************************************************************
  23. 函数名称:    int main(void)
  24. 功能描述:    主程序入口
  25. 输入参数:    无
  26. 输出参数:    无
  27. 返 回 值:    无
  28. 其它说明:    测试说明:本实验配置DAC输出量程4.85V,DAC输出配置844,即1V,通过
  29.                配置P0.0为DAC_OUT功能。
  30.                                  通电运行。
  31.          运行效果为:程序烧录后,实验万用表测量P0.0引脚,显示电压大约为1V。
  32.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33. -----------------------------------------------------------------------------
  34. 2023/2/22                V1.0            Olive Wang         创建
  35. *******************************************************************************/
  36. int main(void)
  37. {
  38.         Hardware_init(); /* 硬件初始化 */

  39.         while (1)
  40.         {
  41.                 #if 1
  42.
  43.                         DAC_OutputValue(DAC_Channel_0,random);//输出数字量1V
  44.                 #else
  45.                         DAC_OutputVoltage(DAC_Channel_0,4096);//输出模拟量1v
  46.                 #endif
  47.                 random =random+100;
  48.                 if(random >4096)
  49.                 {
  50.                         random =0;
  51.                 }
  52.                 SoftDelay(0x500000);
  53.         }
  54. }

  55. /************************ (C) COPYRIGHT LINKO SEMICONDUCTOR **********************/
  56. /* ------------------------------END OF FILE------------------------------------ */
这样就可以让电压从小到大来一次了。

凌鸥单片机下载器用的什么呢
赞~!

网友A:
只看电路板看不好 是直接用dac输出的电压值吗

网友B:
在电路板上如果走线过细的话 会影响输出的精度吗

网友C:
如果想要控制电机进行无极调速的话 那么驱动器件需要选用什么呢

网友D:
感觉如果用万用表采集的话 会不会给dac输出带入干扰呢

网友E:
一般来说DAC输出的电压上限是电压基准还是供电电压呢

网友F:
一般DAC的输出都是用来做模拟量驱动用的吧

网友G(2023-08-08):
引用 网友F:
一般DAC的输出都是用来做模拟量驱动用的吧

DAC的输出能力有限,不建议驱动外部电路,具体可以参考datasheet。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DAC输出的电压上限是电压基准还是供电电压呢

你好,07系列的DAC输出量程有1.2V和4.85V,输出上限是供电电压。

网友H(2024-05-22):
请问这个开发板 可以在哪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开发板 可以在哪购买吗

直接找厂家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