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电阻120Ω的合理位置?

楼主(2023-06-21):
CAN总线上有5个节点,分别为从近到远为ABCDE,通讯中最理想的为A端挂一个120Ω,E端挂一个120Ω;但是实际中如果是D和E两端挂了120Ω,那么会对整个通讯线路带来影响不?尤其是对A这个设备是否会导致一些不稳定状态?谢谢!

网友A:
D E 也有 ,那么通讯不稳定 超时,掉线 都有可能,距离短或许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E 也有 ,那么通讯不稳定 超时,掉线 都有可能,距离短或许能通讯

那么请问这种情况下该采取什么方法解决为好?

网友B:
实际测试通讯效果或者总线波形。
不能达标,就把电阻设置到A-E,或者降低通讯速率。

网友A:
CAN 设备设计都是有无终端电阻选配设计的 ,
有的做在线束或者连接器上 有的做再板子内部
自己拆开看看
中间几个设备终端电阻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设备设计都是有无终端电阻选配设计的 ,
有的做在线束或者连接器上 有的做再板子内部
自己拆开看看

已经移交同事搞这块了,已将坛友的建议转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