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
删帖

网友A(2023-07-06):
请问什么叫做轻量级别的CLI命令行呀

网友B:
命令中的每个单词只需要输入前几个字母,要求输入的字母个数足够与其它命令相区分即可

网友C:
命令行可以调出历史来简化命令的输入

网友D:
在提示符输入“?”可查看该提示符下的命令集,在命令后加“?”可查看它第一个参数,在参数后面加上“?”,可查看下一个参数,如果遇到提示“<Ctrl﹥”表示命令结束,可以回车了

网友E:
如果你不喜欢简写的命令,可以用Tab键输入单词的剩余部分,每个单词只需要输入前几个字母,当它足够与其它**相区分时,用Tab键可得到完整单词。

网友F:
Ctrl+A——光标移到行首,Ctrl+E——光标移到行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