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foc 三电阻和电流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22):
这里主要指的是控制性能方面的区别,抛开软件写法及硬件电路复杂度的区别。三电阻和电流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2023-09-16):
精度有区别吧

网友B:
电阻估计会受环境的干扰,电流采样电阻的阻值需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和控制系统的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C:
我觉得电流传感器应该更精准一些?

网友D:
其实三电阻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E:
三个电阻通常被称为“电流采样电阻”,用于测量电机的电流

网友F:
电流传感器是一种用于测量电机电流的设备,通常使用霍尔效应或电流互感器原理。

网友G:
电流传感器可以直接测量电机的电流值,并将其转换为电压信号或数字信号,供控制系统使用。相比于电流采样电阻,电流传感器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H:
我理解的是电流传感器可以更稳定,更精准吧

网友I:
去别就是应用不一样,精度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网友J:
成本不同吧

网友K:
三个电阻和电流传感器在FOC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电流采样电阻用于测量电机的电流,而电流传感器则提供更准确和稳定的电流测量。

网友L:
传感器测量的更准确,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M:
电阻的会有损耗吧

网友N:
三电阻和电流传感器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工作原理、适用领域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O:
电流传感器的电流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编程不同量程进行测试

网友P(2023-10-18):
电流传感器应该更精准

网友Q:
传感器价格会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