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W51x USB收数据中断异常

楼主(2023-06-22):
正常情况下,调用usb_ep_recv会设置好DOEPLEN,里面指定了包数量和总长度。当USB收到数据包存到rxfifo的时候,PCNT会减1,当软件把rxfifo数据读走的时候,TLEN也会减。

现在有概率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一直来rxfifo非空的中断,从GRSTATP寄存器确定是有数据的,读完之后,DOEPLEN里的TLEN也确实变0了,但是PCNT始终是1,就导致一直有rxfifo非空的中断,读完还有,读完还有,但是始终不来传输完成中断TF。

用的是GD32W51x_RELEASE_V1.0.3里面的usb_printer例子测试的。

求求各位大佬,给点思路,想破头了。

网友A:
官方的例程也是这样?这不是bug了么

网友B:
你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调试的吗?

网友C:
一般情况,官方的demo应该比较稳定靠谱的啊,哈哈

网友D:
你找个代理商,请他们帮你分析解决一下吧,他们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E:
话说GD32W系列是带WiFi功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