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记录驱动DHT11的点滴1

楼主:
       终于收到了期盼已久的芯圣开发板,打开开发板还是很惊喜的,里面除了开发板,还有几块单片机,可以换着用,一块开发板能调试好几个芯片,想的很周到。然而开发板上却没有焊排针,这是一个小遗憾,没关系,只好把板子拿到公司焊接啦,焊好后的板子还是很大气的。整个系统接线如图:

       本次试用开发板可谓一波三折,本人以前使用过芯圣的单片机,本想着会非常顺利,可是却历经磨难。然而我却屡败屡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我最开始使用一直在用的stm32的keil开发环境,却发现打开工程后图标都是灰色的。 查了一下,发现试用的芯片是51内核的,于是我找了一个c51的keil开发环境,下载安装后,却在device里找不到器件,插上仿真器后也找不到仿真器。奇怪了,我明明是按照步骤来的,我在这个地方卡了好几天,问题都没有解决。最后在官方技术支持的帮助下才搭建好了环境,终于可以开始调试和编程了,心中一喜。心里很高兴,同时也感谢芯圣的工作人员。
我手里有一个DHT11的温湿度传感器,心里想着就驱动这一款传感器吧。这个传感器是单总线的,首先需要配置信号引脚:

unsigned char DHT11_GPIO_Config ( void )
{
        P07_DIR_OUTPUT();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然后是配置信号脚为输出并复位DHT11,程序如下:

void DHT11_Rst(void)
{
                P07_DIR_OUTPUT();
                P07_SETLOW();
          delay1ms(20);
                P07_SETHIGH();
          delay10us(3);
}
下篇继续:【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记录驱动DHT11的点滴2

网友A(2024-02-04):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找到仿真器呢

网友B:
希望楼主可以把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发上来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C:
使用杜邦线进行调试以及飞线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D:
这个温度传感器的通讯方式是iic还是spi呢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总结过 这个温度和实际温度的滞后性如何

网友F:
是否可以把各个函数体内的内容贴上来参考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