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记录驱动DHT11的点滴2

楼主:
接上篇:【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记录驱动DHT11的点滴1

如果DHT11是正常的,会拉低总线一段时间,就利用这一点来检测传感器是否正确连接和工作,检测函数如下:

unsigned char DHT11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retry=0;
  P07_DIR_INPUT();
  while (P0_7&&retry<10)
        {
                retry++;
                delay10us(1);
        };

        if(retry>=1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P0_7&&retry<10)
        {
                retry++;
                delay10us(1);
        };

        if(retry>=10)return 1;
        return 0;
}

最后就是温湿度的读取了,读取函数如下: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retry=0;
        while(P0_7&&retry<10)
        {
                retry++;
                delay10us(1);
        }
        retry=0;
        while(!P0_7&&retry<10)
        {
                retry++;
                delay10us(1);
        }
        delay10us(4);
        if(P0_7)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可以看到温湿度已经被正确地读取出来了:

本次试用过程虽然不是很顺利,也花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是最后依然取得了成功,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调试能力。
最后还是要感谢平台和芯圣官方提供的试用机会。

网友A(2023-07-16):
DHT11是国产里面很经典的1颗温湿度器件

网友B(2023-08-31):
有多经典?经典的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