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
删帖

网友A(2023-07-06):
代码里边的哪部分是涉及到命令行的呢

网友B:
这里边使用的命令是可以通用的吗?还是自定义的

网友C:
MCPWM作为专门控制电机的pwm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D:
这里的基于命令指的是那种命令呢?

网友E:
命令行操作是使用Kafka最基本的方式,也便于初学者入门使用

网友F:
哪些应用或者是控制是可以基于命令行的呢

网友G(2023-08-08):
引用 网友C:
MCPWM作为专门控制电机的pwm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你好,07系列的MCPWM有6对带死区的互补PWM通道(12路),极性可选,通道可以交换,满足各种驱动波形输出;可控制双电机;4个独立的ADC触发事件,用于触发ADC采样(相电流);具有急停模块,可选择信号来源为比较器或是外部IO口,极性可选,用于迅速关断PWM输出(硬件过流保护)。具体可以参考User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