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用STM32CubeMX生成USB-HID设备时出错

楼主:
先上图:

请教高手,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23-07-21):
没用过cubemx配置过USB,不过B站上应该有相关的配置视频吧

网友A:
一般芯片的demo之中都有USB的例程吧

网友B:
这个MSI AUTO这个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C:
这是不是时钟配置部分啊?

网友D:
提示你不让用这个功能吧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先生成工程试试,也许是好使的

网友F:
Cubemx要是有中文的就好了,感觉这配置有的都不理解

网友G:
先不使能这个是不是也能生成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SI AUTO这个是干啥用的啊?

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时钟配置部分啊?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你不让用这个功能吧

不大可能,配置时钟怎么会不让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先生成工程试试,也许是好使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H:
就提示这个enabled么?

网友I:
还是找找FAE吧,他们对cubemx比较熟

网友J(2023-10-24):
先生成工程试试

楼主:
生成工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