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MCU的停止模式概述

楼主:
1 简介 停止(STOP)模式是 HC32F460 系列芯片三种低功耗模式之一,在停止模式中,CPU、大部分外设和时钟源都停止动作,芯片保持 CPU 内部寄存器和 SRAM 数据,外设状态和管脚状态。
2 寄存器介绍
1) PWR_PWRC1:电源模式控制寄存器,设定不同模式进去 STOP 模式时的驱动能力。
2) PWR_STPMCR:停止模式控制器,使能 STOP 模式以及设定 STOP 模式唤醒时 CLK、FLASH 状态。
3) INT_WUPEN:停止模式唤醒事件使能寄存器。注意:- 进入 stop 模式之前必须设定 INT_WUPEN,使能相应唤醒事件,否则无法唤醒 stop 模式。

3操作流程
3.1 进入停止模式

3.2 解除停止模式
停止模式可以通过复位和中断解除。
可以用于解除停止模式的复位方式有:
 管脚复位
 上电复位
 欠压复位(BOR)
 电压检测 1/2 复位
 专用看门狗复位
可以用于解除停止模式的中断事件有:
 管脚中断 EIRQ0~15
 电压检测 1/2 中断
 专用看门狗下溢中断
 实时时钟的周期中断
 闹钟中断
 唤醒定时器中断
 比较器 1 中断
 UART1_RXD0 中断
 TIMER01_A 比较匹配中断
注意:- 选择中断事件解除停止模式,需在进入停止模式之前操作 INT_WUPEN 寄存器,设定相应中断事件唤醒许可。

网友A(2023-06-26):
这个是低功耗模式吗?还是?最低的功能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B:
这个是低功耗模式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