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超低功耗LDO推荐?9V稳压到5V,负载电流小于50mA

楼主(2023-06-22):
有没有超低功耗的LDO推荐?静态电流(不接负载,悬空状态)5uA以下,9V稳压到5V,我淘宝上买的78L05实测静态电流3.66mA!

https://www.holtek.com.cn/web/gu ... -/pid/1014/1015/997

                     tyw  注

低功耗ldo?这什么需求,看效率吧,你要效率高一些

楼主:
又从嘉立创上面买了几款不同厂家的LDO来实测一下静态功耗

网友A:
SE8550K2-HF: 输入最高40V 输出5V 250mA 静态电流2uA

楼主:
嘉立创上买试试

网友B:
LDO怎么省电,那个压降不是实实在在落到LDO,要省电,效率高不是应该用DC-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从嘉立创上面买了几款不同厂家的LDO来实测一下静态功耗

有哪些厂家的LDO 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DO怎么省电,那个压降不是实实在在落到LDO,要省电,效率高不是应该用DC-DC ...

楼主说的是空载电流,自身消耗

网友E:
建议不要用HT75xx系列,上电很可能有严重过冲而烧MCU。
SGM2200-5.0就很好,静态大约2uA,最高输入24V,我用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怎么省电,那个压降不是实实在在落到LDO,要省电,效率高不是应该用DC-DC ...

自身功耗啊 就是空载的时候芯片消耗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用HT75xx系列,上电很可能有严重过冲而烧MCU。
SGM2200-5.0就很好,静态大约2uA,最高输入24V,我 ...

好的,谢谢推荐,我也买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哪些厂家的LDO 啊?

微盟 矽朋等等 先试试国产的

网友F:
看楼主这要求是电池场景的应用,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开关电路,这样可以直接断开,0功耗

楼主:
感谢T叔,这个simHT7550-3 SOT-89封装 实测空载0.87uA,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这要求是电池场景的应用,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开关电路,这样可以直接断开,0功耗 ...

有自锁按键断开功能,但是按下去后,要待机一年以上,我的单片机深度睡眠后功耗已经很低,3.5uA左右,但前面这个LDO也有功耗,淘宝上买的LDO空载功耗3.6mA!下午测了HT7550-3,空载功耗0.87uA,带上我的单片机功耗5.6uA,满足客户需求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