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分享2个STM32G0开发板资料

楼主(2023-06-22):
手上有一块STM32G071开发板,STM32G0系列的性价比还可以,分享二个STM32G0系列开发板的全套资料,包含SCH 源程序 还有一些中文资料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UNSt7lxIuTt6Rj03bCx0g?pwd=3myd 提取码: 3myd

网友:
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A:
可以重新上传下链接吗?

网友B(2024-02-2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C: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D: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E: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F: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G: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H: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I: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H: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J: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