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G432密码算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3-06-22):
G432密码算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1. 手册没有对密码算法的描述。
2. 驱动库里的Demo都是以lib的方式提供。

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
为什么不能像其它家一样描述寄存器及操作流程?

楼主:
有FAE吗?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A:
手册说明上说,国密现在以lib形式放出来的也是评估版而已。
商用版并没有放出来。
估计要版权或者备案才可以吧

楼主:
DES / AES / HASH这些通用算法,以LIB提供,实在说不过去。

楼主:
可别沉了,请FAE给大家说说呗。。。

楼主:
请问官方能说明一下不?

网友B:
1、算法并无问题,代码需要配合芯片硬件调整才能发挥作用。算法库已包含各种算法基本功能,直接调用函数即可,如果需要其他功能可以自己在基础算法上封装或者联系技术支持定制。
2、G45x使用指南内有算法库使用说明,其他系列芯片基本一致,或者看对应算法.h。
3、 应用笔记:N32MCU_通用密码算法应用笔记:https://bbs.21ic.com/icview-3248510-1-1.html

楼主:
还是比较好奇,为什么没有公开算法相关的寄存器及操作流程说明呢?
ST都是公开的,国内的HDSC也是公开的。

网友C:
G432密码算法是个什么算法  我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D:
这个密码算法应该是国民技术自己做的吧 所以没有公开

网友E:
楼主联系了技术销售的 他们说是不公开的吗

网友F:
评估版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完善 还需要进行产品评估 所以不方便公开是吗

网友G:
估计是设计核心技术,所以不好公开吧。

网友H:
厂家应该有自己的考量,估计后续应该会开放的

网友I:
如果比较介意这个的话 可以考虑换一个算法

网友J(2025-03-30):
能否发一个SM4的历程??????

网友K:
两个原因:
1.怕友商抄过去;
2.这个涉及加密,搞神秘一点给用户心里上提供一些安全,加密嘛越少知道的人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