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找不到.h文件解决方法

楼主(2023-06-23):
原因:.h文件缺失或是路径错误
解决方法:
确认.h文件缺失存在以及路径正确

网友A:
这个是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

通过看楼主的截图感觉像是用的绝对路径

网友C:
在keil里边是不是只能设置绝对路径不能设置相对路径啊

网友D:
我们如何才能设定应用头文件的相对路径呢

网友E:
相对路径的话需要什么文件都要存过去 比较麻烦

网友F:
一般都是头文件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