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 StarKit 开发板I2C1与蜂鸣器是否有冲突

楼主(2023-06-22):
我前几天试用硬件I2C1驱动SHT30,一直不成功。后面用软件I2C成功驱动,今天一看蜂鸣器也使用了PB11。是否因为接了蜂鸣器的原因?有没有哪位大佬用开发板的PB10、PB11成功的用I2C1硬件I2C驱动。

网友A(2023-11-07):
CW32L083 StarKit 开发板上的 I2C1 总线与蜂鸣器之间通常不会存在冲突。

网友B:
按道理说是不存在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