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23-06-22):
删帖

赞~!学习一下!

网友A:
视频里边的波形是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吧

网友B:
在低速条件下 电机运行的还平稳吗

网友C:
看波形非常规则 基本上没有死区哈

网友D:
楼主视频中的这个脚本使用什么做的呢

网友E:
这种驱动步进电机 是如何读取电机的实际转速的呢

网友F:
我们在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候需要对电流进行控制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候需要对电流进行控制吗

我接触的车载步进电机基本都是正弦电流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驱动步进电机 是如何读取电机的实际转速的呢

一般无感步进是开环控制,转速就是脉冲变换的速度,如果速度闭环需要加传感器,但现在也有使用无感做速度闭环的

网友H:
从波形上看,没有死区的。

网友I(2023-07-30):
如何看出来是“步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