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10固件升级记

楼主(2023-06-23):
折腾了半天,找到了两种XDS110固件升级的办法。
1、直接使用CCS升级,打开基于CCS的MSPM0L1306的工程,点击瓢虫仿真,就会弹出下面的界面:

直接点击更新

等待更新完毕即可。

2、使用直接更新xds110的固件,xds110的固件位于CCS的安装目录下,我安装的是最新的ccs1230,最新的固件版本是firmware_3.0.0.25.bin。更新步骤如下:

1、使用CMD进入C:\ti\ccs1230\ccs\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目录下:

2、断开 XDS110 与USB 端口的连接,关闭电源。
3、将XDS110 TM4C1294NCPDT 器件的JTAG TDO引脚接地。
4、将XDS110重新连接到USB端口,为其通电。此时XDS110 应该处于DFU模式。
5、将JTAG TDO引脚与地断开。
6、确保XDS110是DFU,可以发送指令xdsdfu -e进行查看。
我这里是更新后的固件,可以清楚的看到固件版本是3.0.0.25。
如果不是在DFU模式,需要发送:xdsdfu-m,强制切换成DFU模式
7、使用xdsdfu -f firmware_3.0.0.25.bin -r烧写固件

8、使用xdsdfu -b boot_loader.bin -r指令烧写bootload,烧写bootload的时候需要再次进入DFU模式。

网友A:
强制切换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B:
TI的仿真器感觉有点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切换不会出问题吗?

确实有会出现一点点问题,必须重启电脑才能识别仿真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仿真器感觉有点不稳定啊

本质上还是DAP下载器,所以还是很稳定的,只不过针对TI的芯片做了优化而已。

网友C:
喜欢在Linux操作系统下开发的应该是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