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去耦电路

楼主(2023-06-25):
旁路电容作为 C 型滤波器(去耦电容)的应用领域较广, C 型滤波器随着电容的阻抗的减小,插入损耗 IL 就会增加。电容阻抗与频率成反比成为低通滤波器,理想情况下,频率越高插入损耗越大。
除了 C 型还有 LC 型以及 PI 型滤波器,在 C 型滤波器基础上再在 MCU 远端电源线上串一个电感/磁珠就成为 LC 滤波器,在 LC 滤波器基础上再远端在并一个电容就是 PI 型滤波。如图 2-5. MCU 电源滤波器配置

当电容器和电感器结合,如图 2-5 MCU 电源滤波器配置(b)和(c)所示,与只使用电容器相比,插入损耗特性曲线斜度会更陡。
因为在衰减区,插入损耗会同时增加,当噪声需要大大削弱时,这种方法更为有用。
如图 2-6. 加入磁珠以后的滤波器插入损耗实例显示当加入电感器后,插入损耗的变化实例。

由于 MCU 的 GND 引脚与最近的电容 GND 成为噪声返回路径,所以尽量缩短两者距离来降低阻抗,当 CLC-PI 型滤波器 layout 时,两侧电容最好走之字使电容 GND 通过 VIA 分开。因为 PI 型和 LC 滤波对于干扰噪声具有较大的插入损耗,所以在抗干扰 EMS 防护MCU 时,组合去耦电路的应对强干扰的效果更好。

网友A:
电路里面的去耦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

网友B:
通常由一个电容器和一个电感器组成,被连接到MCU的电源引脚上。

网友C:
连接到AVDD和AGND引脚的模拟电源应直接布线到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D:
在MCU的电源引脚附近并行放置多个电容器,以提供更好的噪声滤波和电源稳定性。

网友E:
每两个电源引脚必须至少接有一个100nF电容,并尽量靠近这些引脚。

网友F:
将一个电容器连接在MCU的电源引脚上,其中一个端子连接到地,另一个端子连接到正电源。电容器的容值通常选择几十微法(μF)至几百微法(μF)的范围

网友G:
建议在MCU的电源引脚附近并行放置一个较小的陶瓷电容器

网友H:
在需要更强的低频波动滤波时,可以考虑添加电感器。

网友I:
在硬件设计的某些地方需要附加大量的退藕电容。

网友J:
对于较大的MCU系统,可以考虑使用多级去耦电路。

网友K:
在MCU的电源引脚和电源线之间添加一个适当的电感器。

网友L:
在模拟电源输入端的电源层和退藕电容之间串入一个磁珠

网友M:
去耦电路元件的组合可以有效地滤除电源噪声、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N:
去耦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将电路中的高频噪声通过电容进行去耦,从而降低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同时,电阻用于限流和降压,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O:
较为理想的是每个电源引脚都有一个10nF或100nF的退藕电容。

网友P:
去耦电路设计需要根据具体的MCU和系统要求进行调整。

网友Q:
去耦电路通常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组成,其中电容用于去耦电路中的高频噪声,电阻用于限流和降压。

网友R:
不同的单片机对去耦电路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S:
去耦电路是一种常用的电路设计方法,可以用于降低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T:
数字和模拟电源端都必须安放退藕电容。

网友U:
将一个电解电容器和一个陶瓷电容器并联连接到MCU的电源引脚上。电解电容器常用容值较大(例如10μF至100μF),用于提供稳定的电源滤波和储存电荷。陶瓷电容器常用容值较小(例如0.1μF至1μF),用于高频噪声滤波。

网友V:
将选定的电容器尽可能靠近MCU的电源引脚,并使用短而粗的电源线连接。

网友O:
在电源线上添加一个铁氧体磁珠

网友W:
电源应单独使用100nF和1nF电容并联去藕

网友M:
在设计中还需要考虑电容器和电感器的选择、布局和连接方式

网友C:
确保MCU的地引脚与系统共同的地电平引脚连接良好,以提供地电平稳定性和减少地回路噪声。

网友X:
去耦电路的作用是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以便将高频噪声从电源线上引导到地。

网友Y:
去耦电路无处不在,各种芯片的供电都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