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仿真怎么没有进入饱和状态呢?

楼主(2023-06-23):
三极管仿真怎么没有进入饱和状态呢?实际计算值怎么与仿真有差异,请帮忙指点点,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楼主怎么从这图里看出来"没有进入饱和"的?

网友B:
理论上只要 Ic < βIb 就可以饱和,但实际应用要几倍,因为三极管在不同的电流下(开环),放大倍数是有差异的。具体还是要参考三极管的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