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代码下载异常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楼主(2023-06-24):
测试GD32 MCU时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又遇到的大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jlink吗?没连接识别到芯片,检查一下连接线连接情况,还要看下是不是选择的接口模式对不对

网友B:
项目选项中的调试和目标选项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Keil软件版本与目标设备的型号和系列兼容

网友D:
检查连接线是否连接良好,并确认与目标设备之间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常。

网友E:
检查JTAG/SWD接口线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F:
使用 Keil5 下载程序时,需要正确连接模拟器,包括连接 J-Link、SWD 等调试器

网友G:
在使用 Keil5 下载程序时,需要正确配置开发环境,包括选择正确的工程模板、添加正确的模拟器、配置调试选项等。

网友H:
检查前一次下载程序时是否设置了SWDIO或SWCLK I/O口的端口模式

网友I:
SWDIO和SWCLK接反了。

网友:
硬件问题,引脚连接错误或者单片机引脚虚焊。

网友J:
BOOT啊, 设置jlink的配置啊,重新拔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