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提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ing Algorithm”问题

楼主(2023-06-23):
GD32提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ing Algorithm”问题是参数设置问题,在 Debug-Flash Download 中的 ProgramingAlgorithm 是否添加正确 Flash Size 以及是否将 RAM for Algorithm 设置正确。

网友A(2023-10-24):
确实,这提示就是提示flash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B:
你用的是keil出现的这个报错么

网友C:
其实翻译一下就大致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D:
很多时候,很容易会这样,就是配置没弄对

网友E:
用keil的时候,直接选择芯片型号之后,就可以了,很多不用自己设置都给配置好了

网友F:
你这修改啥了,会提示这个啊?

网友G:
这都提示你加载的flash有问题了,还得在这方面入手

网友H:
还有就是算法是否选择正确了

网友I:
算法我觉得能不改动就不改动,能好很多,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J:
如果用keil的话,选择对应的芯片不就直接出来算法了么

网友K:
应该是配置没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