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 功耗测试流程

楼主(2023-06-24):
本文是专为 GD32 MCU 提供,主要介绍了功耗测试流程,涉及到测试仪器选型与使用的规范、
硬件电路设计、软件代码使用、测试数据的记录等,从而达到准确的功耗数据。

网友A:
不要这样

网友B:
GD的 application note 都要这样隐藏?

网友C(2024-02-26):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网友D(2024-04-08):
功耗测试流程

网友E:
就这?还隐藏?

网友E:
deepsleep 25℃ 133uA, 85℃ 910uA,比别人高了将近几百~一千倍? 还隐藏?

网友F(2024-07-31):
进行GD32 MCU功耗测试涉及多个方面,可以使用四线法(Kelvin连接)进行电流测量,以减少连接线的电阻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F:
测试点预留:在PCB设计时预留功耗测试点,方便接入测试仪器。

网友G:
怎么单独测量芯片的功耗啊?

网友H:
上电只有系统时钟、滴答时钟运行,引脚配置好,功耗降不下来,咋整?SYSTICK会增加功耗吗?

网友I(2024-12-07):
需要使用高精度的电流表、电压表或专门的功耗测试仪来测量MCU的工作电流和电压。

网友J: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应确保所有IO口配置为模拟输入,以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K:
软件代码需要能够控制MCU进入不同的工作模式,如活跃模式、睡眠模式、停止模式

网友L:
使用高精度的电流表测量MCU在不同模式下的电流消耗

网友M:
使用高精度的测试仪器,并定期对其进行校准。

网友N:
D的 application note 都要这样隐藏?

网友O:
俺这是拿个功耗测试仪测的功耗,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P:
避免外部干扰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电源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功耗测量的准确性,可在电源输出端添加滤波电容等措施来提高电源稳定性。

网友Q:
需要电流表或电源分析仪,能够测量微安(μA)级别的电流。

网友R:
数字万用表、电源分析仪等,以准确测量功耗。

网友S:
可以在MCU的电源线上加入精密电阻作为电流采样点

网友T:
为了准确测量,可能需要在MCU的供电引脚上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 ,然后用电流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降来计算电流。

网友U:
在测试过程中,尽量隔离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机械振动等,以保证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V:
运行模式:3.0-3.3mA左右。

网友W:
根据记录的数据计算MCU的平均功耗和峰值功耗,分析功耗特性。

网友X:
通过合理的配置和优化,可以显著降低其功耗,适用于对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景。

网友Y:
如何单独测量一个芯片的功耗?

网友Z:
只有系统时钟和滴答时钟在通电时运行。如果引脚配置正确,功耗将无法降低。我们做什么呢systetick会增加功耗吗?

网友AA:
我用功率测试仪测量功耗。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AB: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所有io端口都配置为模拟输入,以降低功耗。

网友AC:
需要安培计或功率分析仪来测量微安级电流。

网友AD:
数字万用表、功率分析仪等。以精确测量功耗。

网友AE:
我用功率测试仪来测量功耗。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AF:
GD32 MCU功耗测试流程包括:设置测试环境,运行负载程序,记录电流和电压数据,计算功耗值,分析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