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GPIO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06-26):
为了更好的提升 GD32 MCU 在一些典型应用场景下的性能,在使用 GD32 MCU 的 GPIO时
还需注意以下事项:
1. 部分系列 GD32 MCU ADC 输入引脚为标准 IO 引脚,需注意避免 ADC 输入电压超过
VDD+0.3V 的情况,否则可能由于漏电造成 ADC 采样异常;在使用 ADC 模块时,所有
ADC 引脚均不可引入负电压,否则将导致 ADC 采样不准;
2. V BAT 引脚允许从外部电压源(电池或电容)为 GD32 备份域供电。当 GD32 微控制器仅通过
V BAT 引脚供电时,只有在备份域里的GPIO 才能工作。备份域的GPIO 驱动能力较弱,且
不同系列的备份域GPIO 不同,可在该系列的用户手册中查看。对于没有外部电池的应用,
建议将 V BAT 引脚通过 100nF的外部陶瓷去耦电容接地后连接到 V DD 引脚上;
3. 为提高 EMC 性能,未使用的IO 口引脚建议硬件上拉或者是下拉;
4. 多组中同一标号 PIN 仅可配置一个 IO 口为外部中断,例:PA0、PB0、PC0 仅支持三个
中的其中一个 IO 口产生外部中断,不支持三个同为外部中断模式;

网友A(2023-10-24):
GPIO还有注意事项呢?不都是别接高压就行么

网友B:
很多时候复用是IO的一大难题,很多时候规划不好,程序不好写的哦

网友C:
其实IO最好都是按参考手册配置,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D:
电源不要超的,不然芯片会坏掉

网友E:
要是做输入,最好电流小点,不然芯片也容易坏掉

网友F:
可以考虑做IO隔离,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G:
电池供电可以做低功耗,低功耗的话IO就需要配置合理的模式才行

网友H:
IO有数字IO和模拟IO,这点要区分请

网友I:
EMC要研究的时候,确实IO会帮忙也会捣乱

网友J:
很多时候配置IO是费劲的,GD如果有类似于可视化配置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K:
需要注意GPIO的引脚号、功能模式等参数

网友L:
当 GPIO 引脚设置为输入时,如果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最好设置为高阻抗

网友M:
当使用 GPIO 引脚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引脚免受短路和长路的影响

网友N:
GPIO引脚在悬空状态下,可能会受到外部干扰,导致设备工作异常。

网友O:
GPIO模块需要足够的时钟频率来保证正确的数据传输和通信

网友P:
每个GPIO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为输出 (推挽或开漏)、输入、外设的备用功能或者模拟模式

网友Q:
存在常用的引脚复用选项,如GPIO_SWJ_NONJTRST_REMAP、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网友R:
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速度和模式,例如高速还是低速,推挽还是开漏输出等。

网友S:
部分系列GD32 MCU ADC输入引脚为标准IO引脚,需注意避免ADC输入电压超过VDD+0.3V的情况

网友T:
不会对GPIO引脚造成过流和过压,避免对单片机造成损伤

网友U:
若使用外部电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电阻值。

网友V:
在实际使用GPIO时,需要注意GPIO的功耗和性能问题

网友W:
在使用GPIO时,建议使用防静电手环,并确保设备接地。

网友P:
在使用ADC模块时,所有ADC引脚均不可引入负电压,否则将导致ADC采样不准

网友L:
在GPIO口输出高电平时,要注意输出低电平的引脚电平状态

网友X:
在配置GPIO时,需要注意时钟频率的设置和匹配

网友Y:
如果做输入,最好保持低电流,否则芯片也容易损坏

网友Z:
不要超过电源,否则芯片会坏掉吗

网友AA:
When using GPIO and pins, be sure to protect the pins from short circuits and long circuits

网友AB:
您可以考虑使用IO隔离,这将会更好

网友AC:
电池供电可以实现低功耗,为了实现低功耗,需要对IO进行合理的模式配置

网友AD(2023-11-29):
GPIO是最基础的使用,非常重要!

网友AE:
GPIO如果需要悬空,需要进行设置一下,不然会有别的麻烦。

网友AF:
实际上,最好根据参考手册配置IO,这样会更好

网友AG:
IO有数字IO和模拟IO,需要加以区分

网友AH:
设置GPIO引脚为输入时,如果没有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最好设置为高阻抗

网友AI:
GPIO模块需要有足够的时钟频率,以保证正确的数据传输和通信

网友AJ:
重用通常是IO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时规划不好,程序不容易编写

网友AK:
注意GPIO的引脚编号、功能模式等参数

网友AL(2024-01-11):
会不会对GPIO引脚造成过流和过压,避免损坏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