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下载时报错提示“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楼主(2023-06-25):
GD32下载时提示“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一般这种问题是pack包问题,检查 Keil 的 Options for Target 是否安装好PACK 包,是否选对待测 MCU 型号;所有接线是否正确,有没有存在忘记跳线、接触不良等情况。

网友A:
如果该文件缺失或不正确,就会导致无法加载设备描述。

网友B:
某些Keil5版本可能与特定的目标设备不兼容,导致无法加载Flash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C:
尝试更新Keil5和其他相关软件,以获得最新的功能和修复

网友D:
需要正确选择目标芯片 下载程序。

网友E:
在使用 Keil5 下载程序时,需要正确选择 Flash 文件

网友F:
使用的Keil软件版本与目标设备及其芯片的支持版本兼容吗?

网友G:
检查Keil5的配置是否正确,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型号和接口类型,并与目标设备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H:
Keil5使用Flash设备描述文件来识别目标设备的Flash存储器。如果该文件丢失或损坏,就会出现该错误。请确保Flash设备描述文件存在于正确的位置,并且没有被修改或损坏。

网友:
如果未正确配置开发环境,可能会导致 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问题。

网友I:
检查设备描述文件是否正确和匹配目标设备的型号和配置

网友J:
设备没有正确连接到开发板或编程器,Keil5将无法加载Flash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K:
在使用 Keil5 下载程序时,需要正确配置开发环境,包括选择正确的工程模板、添加正确的模拟器、配置调试选项等

网友L:
Device选项卡中的单片机型号出错

网友M:
更新Keil5到最新版本,或者查看Keil官方网站上是否有与您的目标设备兼容的特定版本。

网友N:
设备描述文件(Device Description File)是Keil用于识别和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的关键文件

网友O:
有些新的芯片型号可能需要更新Keil软件到最新版本才能正确加载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P:
与目标设备的型号不匹配

网友C:
在项目选项设置或目标选项设置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和系列,并且与实际连接的目标设备一致。

网友Q:
要选择正确的Flash Download 程序,型号不对则会发生报错

网友R:
感觉有可能是算法没选择对也会这样

网友S:
这就是基础问题的啦,是下载不能准确加载flash驱动

网友T:
嗯,跳线弄错属实会这样

网友U:
确认软件设置、设备描述文件和硬件连接都正确无误

网友V:
在使用 Keil5 下载程序时,需要正确连接模拟器,包括连接 J-Link、SWD 等调试器。如果未正确连接模拟器,可能会导致 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问题。

网友W:
一般看看下载的选择flm是否正确

网友X:
一般接触不良不会这样的吧

网友Y:
你这是不能加载flash驱动,有很大关系是仿真器没找到你的硬件

网友Z:
如果是芯片型号错了,属实也这个错误

网友AA:
GD的芯片还没咋用过,不过下载一般都一样吧,接错都会提示flash加载失败的

网友AB:
Pack还能有问题?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C:
看看下载的算法是否加载正确吧

网友AD:
尝试更新keil5等相关软件,以获取最新功能并进行修复

网友AE:
查抄设备描述文件是不是精确以及立室方针装备的型号以及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AF:
设备选项卡的单片机误差模型

网友AG(2023-08-01):
必要精确选择方针芯片,downloader步伐。

网友AH:
装备没有精确毗连到开发板或者编程器,keil5将没法加载flash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AI:
有些新的芯片型号大概必要更新keil软件到最新版本才气精确加载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AJ:
在利用,keil5,downloader步伐时,必要精确选择,flash,文件

网友AK:
与方针装备的型号不立室

网友AL:
要选择正确的flash,下载,程序,模型不会发生错误

网友AM:
感觉可能是算法没有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