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 PB5引脚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近期有客户工程师在使用极海APM32F003F6P6时,其配置PB5引脚作为输出,发现其不能输出高电平。通过查阅数据手册得知,APM32F003的PB5引脚是真开漏引脚,如下所示。

除了PB5引脚,PB4引脚也是真开漏引脚,如果要使用IO输出功能,需要将其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A(2023-06-30):
赞   ,欧S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  极海一级代理

网友B(2024-05-28):
上周才踩了坑,原来是这样,原因隐蔽了,API文档了都没有讲。开上拉都没有用,因为它里面甚至没有上拉电阻。
D:/屏幕截图 2024-05-28

网友B:
踩过坑

屏幕截图 2024-05-28  (177.32 KB )

网友C:
这种引脚就是准备给I2C用的,碰到可以支持I2C的引脚就是要注意这里。51的片子也有这样的引脚 。

网友D:
这个必须进行硬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