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TBK-RD8T3x开发板点亮LED+流水灯

楼主(2023-06-23):
开发板:TBK-RD8T3X_V1.0开发平台:MDK
开发目的:点亮LED,并实现流水灯
1、原理图:
LED外引脚图
MCU各引脚分布图
2、GPIO输入输出结构
3、流水灯代码:
  1. 初始化:
4、视频:

网友A:
这种点灯会不会有些太消费引脚资源了啊

网友B:
限流的电阻可以改成可调的 这样调节亮度吗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输出速度的测试呀

网友D:
当电灯速度过快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识别他们的顺序了啊

网友E:
这个系列的io口的输出都有哪几种模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电灯速度过快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识别他们的顺序了啊

这是肯定的啊  引脚的速度肯定能超过我们的视觉反应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