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弹窗拦截解决jlink v11提示clone的问题

楼主(2023-06-23):
好多网友说,jlink V7.56以上的版本不能安装,不然会被官方检测到时clone而被禁用,可是V7.56以下的版本不支持MSPM0的芯片,网上找了好久,终于发现一个网友的办法很管用,那就是利用火绒的弹窗拦截功能,在MDK弹出提示框是clone的时候,把他快速关闭掉,从而起到屏蔽的效果求欧普,亲测暂时可用。

网友A:
哇塞!这个可以呀,回去试试这个方法,有时候不弹窗,可能需要先关闭自动阻拦,改成弹窗模式,就能这样了。

网友B:
还能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这个可以呀,回去试试这个方法,有时候不弹窗,可能需要先关闭自动阻拦,改成弹窗模式,就能这样了。 ...

网友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也是看到有网友这么操作尝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C(2023-11-10):
有相关车载充电器方面的解决方案吗,比如唤醒、过热断电这类安全功能的,最近尝试做一个车载充电器的项目,想学习参考下,谢谢啦

楼主:
其实这类解决方案,最好直接问厂家的技术支持去要,只要表明你有很大的量,他们会全套给你,省的自己折腾了。

网友D(2024-11-18):
操作个锤子,还不如把那个jlink GUI server.exe删除掉呢,删除掉是不弹窗了,但是在仿真的过程中,过一会儿一样该掉线的时候不是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