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可不可以直接烧录同型号的STM32的程序?

楼主(2023-06-23):
我看它们两个可以兼容,就是不知道程序可不可以直接用

网友A(2023-09-12):
应该是不能,毕竟寄存器都不一样

网友B:
没必要这么做啊,MM32的单独出来的性能,是ST无法比拟的

网友C:
你不如直接用国产完全替代的芯片去兼容ST的呢

网友D:
可以试试的啊,一般是能跑,但是能不能完全兼容不好说

网友E:
大概有几个型号是可以完全兼容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