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可不可以对RTC校准啊?

楼主(2023-06-23):
时间长了以后定时会有偏差啊

网友A(2023-09-13):
这咋校准?有联网或者有提供准确时钟的渠道?

网友B:
当然可以重新校准时钟的啊

网友C:
没啥问题,但给我的感觉是需要外部的时钟来源才行

网友D:
你是想使用上位机校准还是怎么校准

网友E:
定时有偏差的话,建议你的晶振买个低温漂的

网友F:
这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啊,没啥办法

网友G:
计时的话,问题不大吧

网友H:
你可以用定时器定时的,都没必要用RTC的

网友I:
内部RTC还是外部RTC?

网友J:
校准呗,用个上位机或者无线网直接校准时间就好了

网友K:
校时容易,主要是你得有个稳定可靠的时钟来源,要是联网的话,可以用gettime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