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为什么大家都在用模拟iic啊?

楼主(2023-06-23):
网上找了好多MPU6050例子都是模拟iic实现的

网友A:
更好移植性

网友B:
软件开发更简单,特别是对于那些对 I2C 不熟悉或不想处理复杂的 I2C 协议栈的开发者来说,是一个方便的选择。

网友C:
模拟 IIC 不需要特殊的 I2C 驱动程序或库,可以直接使用通用的 GPIO 库来进行控制。

网友D:
使用模拟 IIC 可能是出于硬件成本、软件支持和易用性等方面的考虑。

网友E:
在现有的 I2C 设备和模块上使用模拟 IIC,而无需进行硬件或软件修改。

网友F:
硬件IIC有BUG,可能会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

网友G:
运行时间比硬件IIC要慢,但是慢这点时间,基本对程序没什么影响。

网友H:
很多人所使用的I2C总线简单,只有主从两个设备,且不关心总线仲裁和冲突。
否则就应该使用硬件I2C,才能实现总线的仲裁处理和冲突检测,并且能实现多主机共存,甚至实现主从设备变换。

网友I:
模拟 IIC 更易于开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