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接收数据的同时把数据存入flash中

楼主(2023-06-23):
设置2个接收buffer,然后切换接收,一个buffer接收,另外一个buffer的写入,串口接收采用DMA+空闲中断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A(2023-09-12):
那这也实现不了同时缓存吧

网友B:
估计到是可以,楼主可以这么试试

网友C:
你用操作系统的方式试试呗,能更节省时间一些

网友D:
2个buf的话有点浪费的啊

网友E:
用环形队列的方式呢?

网友F:
我不太会,一直没做过这类似的项目

网友G:
感觉你说的是可以的啊

网友H:
这种估计也没有提升多块的速度吧

网友I:
你想写在flash之中,flash也是有时效性的

网友J:
我知道的就是用RTT的这种操作系统,估计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