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程序只有在插上仿真器的时候才能运行

楼主(2023-06-23):
断开仿真器单独供电时候无法运行

网友A:
断电 然后重新上电之后也不能运行吗

网友B:
仿真器也有一定的功率输出 是不是供电芯片本身的功率不够啊

网友C:
楼主能确定是完全无法运行还是说一直在不停的复位呢

网友D:
楼主在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可以保证程序全速运行没有复位现象吗

网友E:
可以监测一下单独运行的时候,供电电压有没有突然下降的情况发生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将仿真器供电和电路板供电断开 仅仅连接地线 来观察是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