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串口上串接两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6-24):
我看好多串口电路设计时在串口芯片的TX,RX上串接100欧姆电阻。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接收方和发送方两方面的电压等级不同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呢

网友B:
这个电阻常常是0欧,22欧,33欧或更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C:
楼主确认是两个通讯线串接而不是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D:
是为了保护单片机引脚的 怕电压过大烧掉引脚

网友E:
是不是还有一定的限流作用啊 怕对引脚有灌电流产生

网友F:
可用两小功率电阻代替一大功率电逛。

网友G:
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网友H:
增加电阻可以降低电路电流或电压。

网友I:
可以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

网友J:
可能会使用电来限制串口引脚上的电流、提供电平适配或过载保护等功能。

网友K:
通过串接电阻,可以调整信号线的阻抗,使其与信号源或接收器的阻抗相匹配,从而减少信号的反射和干扰,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L:
电阻会将电平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信号能够正确传输。

网友J:
一个设备使用3.3V逻辑电平而另一个设备使用5V逻辑电平时,可以通过串接适当数值的电阻来实现电平的匹配。

网友M:
串口上串接两个电阻可以增大信号衰减

网友N:
在串口上串接两个电阻没有实际的功能或作用。

网友O:
具体作用取决于电阻的数值和串接的方式。

网友P:
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

网友Q:
串口通信中,信号线上存在阻抗不匹配的情况,可能导致信号反射、干扰或衰减等问题。

网友R:
电流限制、滤波、信号调整等

网友I:
在两条通信线通的终端并联一个120殴的电阻?

网友S:
当串口通信中使用的电平标准不一致时,可以通过串接电阻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T:
串口上串接两个电阻通常用于电平转换或信号匹配的目的。

网友U:
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电容等形成一个RC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