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 TBK-RD8T3x开发板 使用触控按键

楼主(2023-06-24):
开发板:TBK-RD8T3X_V1.0开发平台:MDK
开发目的:使用触控点亮LED并流水灯工作一次
1、原理图

2.使用魔盒对按键设置
1.
2.
3.配置
后面操作请看附件,里面非常的详细,我也是按照这个步骤一点一点去操作的。

3、代码:
  1. 按键与LED工作

4、视频

网友:
这个触控按键做到好

网友A:
如何初始化触控按键的输入状态?

网友B:
检测触控按键的输入状态,并根据输入状态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C:
这个TBK-RD8T3x开发板自带的 外设吗?

网友D:
6个普通触摸按键,1个滑条触摸模块。

网友E:
功能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F:
触控按键是一种基于电容或电阻原理的触摸输入设备,可以通过触摸板上的按键来实现输入操作。

网友G:
这个是官网验证代码吗?

网友H:
怎么设置相关的敏感度?

网友I:
需要通过软件将触控按键连接到合适的引脚

网友B:
触摸滑条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J:
轮询方式检测的吗?

应该是

网友K:
支持触摸的IO挺多的

网友L(2023-08-31):
可以通过触摸板上的按键来实现输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