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APM32F107模拟带鼠标的USB键盘(方法一)的问题

楼主(2023-06-24):
我参考圈圈的例程,现在键盘和鼠标都出来了。
可是按键不反应。
用·bus hound抓包
正常的这样:
我现在这样
到底哪儿的问题呢?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带鼠标的键盘是哪种啊?跟笔记本的那种似的?

网友B:
相当于是把鼠标和键盘集成为一个外设来识别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鼠标的键盘是哪种啊?跟笔记本的那种似的?

模拟的。我也没见过,参考圈圈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是把鼠标和键盘集成为一个外设来识别了是吗

是的

网友C:
数据没对

楼主:
圈圈书里就是那样发的,我照葫芦画瓢。
正确的情况有些数据好像不是发送报告的数据

网友D:
这种模拟设备的人机接口是什么呢?

网友E:
看图片应该是没有任何反应啊?如果把这两个剥离开 试试看能不能有反应

网友F:
看上位机是应该能正常识别这个设备了 可以抓一下具体的波形来判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