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创芯电机开发板LKS32MC071CBT8评测报告】+DS1302模块计时与OLED屏显示

楼主(2023-06-2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由于LKS32MC071没有内置RTC计时器,因此要实现电子时钟类的计时功能需外挂RTC计时模块,这里采用的DS1302功能模块。
在使用时,DS1302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K ---P00
IO  ---P32
RST ---P210
1 所用接口

为便于编程,对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SCK_Set()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0)
#define SCK_Clr()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0)
#define IO_Set()       GPIO_SetBits(GPIO3, GPIO_Pin_2)
#define IO_Clr()       GPIO_ResetBits(GPIO3, GPIO_Pin_2)
#define RST_Set()      GPIO_SetBits(GPIO2, GPIO_Pin_10)
#define RST_Clr()      GPIO_ResetBits(GPIO2, GPIO_Pin_10)
#define IO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3,GPIO_Pin_2)
DS1302模块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ds130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2,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3, &GPIO_InitStruct);
}

在使用过程中,DS1302模块的数据引脚既使用输出模式,又使用输入模式,故定义了输入与输出模式的函数,其内容如下:
void INPUT_MODE_SE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3, &GPIO_InitStruct);
}

void OUTPUT_MODE_SE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3, &GPIO_InitStruct);
}

DS1302模块写入时间值的函数为: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

DS1302模块读取时间值的函数为: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

为便于观察RTC计时效果,这里为其配备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

OLED屏是一款I2C接口的显示屏,它占用引脚少,显示信息较丰富,其显示效果如图2所示。
2 显示效果

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DA ---P22
CLK ---P23
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输出的语句为:
#define SDA_high   GPIO_SetBits(GPIO2, GPIO_Pin_2)
#define SDA_low   GPIO_ResetBits(GPIO2, GPIO_Pin_2)
#define SCL_high   GPIO_SetBits(GPIO2, GPIO_Pin_3)
#define SCL_low    GPIO_ResetBits(GPIO2,GPIO_Pin_3)

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GPIO2, &GPIO_InitStruct);
}

OLED屏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实现RTC计时值显示的函数为:
void RTC_disp(void)
{
          sj[0]=(time_buf[4]>>4)+'0';
          sj[1]=(time_buf[4]&0x0f)+'0';
          sj[3]=(time_buf[5]>>4)+'0';
          sj[4]=(time_buf[5]&0x0f)+'0';
          sj[6]=(time_buf[6]>>4)+'0';
          sj[7]=(time_buf[6]&0x0f)+'0';
          OLED_ShowChar(0,4,sj[0],16);
          OLED_ShowChar(8,4,sj[1],16);
          OLED_ShowChar(16,4,':',16);
          OLED_ShowChar(24,4,sj[3],16);
          OLED_ShowChar(32,4,sj[4],16);
          OLED_ShowChar(40,4,':',16);
          OLED_ShowChar(48,4,sj[6],16);
          OLED_ShowChar(56,4,sj[7],16);
}

实现图3所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Delay_Ms(50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LKS32MC071",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 DS1302",16);
        ds1302_init();
        ds1302_write_time();
        for (;;)
        {
                ds1302_read_time();
                RTC_ disp ();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6);
                Delay_Ms(400);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6);
                Delay_Ms(400);
        }
}

3  计时效果

有了DS1302模块的计时功能,就可以和点阵板相配合来实现计时公告牌的功能。

赞~!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