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手机没有接地,如何防静电设计?

楼主(2023-06-24):
静电来了要让静电流回大地,可以我们用的手机,压根没有大地线,请教大家,手机是如何做的防静电呢?

楼主:
有没有哪位好心人给讲两句?
手机的静电保护是咋做的呢?手机没有接地,静电进来最终去了哪里?

网友A:
手机虽然没有明显的与大地相连的导线,但是,拿着手机的人体或者支撑手机的台面都是与大地相连的,没有那台手机能够悬浮于空中的。

对电子器件而言,静电损坏通常是在其二个或多个端口之间因施加了超过其耐受限度的高电压,导致绝缘被击穿,因此,我们要做的仅仅是为这个高电压提供一个低阻的释放通道,相当于将这个高压旁路掉,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虽然没有明显的与大地相连的导线,但是,拿着手机的人体或者支撑手机的台面都是与大地相连的,没有那台 ...

感谢回复,比如冬天,我手上有静电,打到手机上,静电会从手机再返回到手上,再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虽然没有明显的与大地相连的导线,但是,拿着手机的人体或者支撑手机的台面都是与大地相连的,没有那台 ...

我在手机PCB边缘设计一圈铜皮,然后和内部电路的GND之间焊一颗电容,这样设计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比如冬天,我手上有静电,打到手机上,静电会从手机再返回到手上,再入地吗? ...

手上有静电,打到手机上,很可能手机上的静电电荷短时不会消失。但大多分布手机机壳、或手机电路的地线GND上,虽然整个手机有静电电荷,但手机内部各部分不存在电势差,不会对电路造成破坏。

手机在上市之前做了EMC和安规试验的。其中,对手机外壳施加9千伏的静电,手机仍然工作正常。

网友C:
这是浮地,如果是做emc的话, 注意接口部分处理,避免静电影响到主板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手机PCB边缘设计一圈铜皮,然后和内部电路的GND之间焊一颗电容,这样设计可以吗? ...

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比如冬天,我手上有静电,打到手机上,静电会从手机再返回到手上,再入地吗? ...

你手上的静电打到手机手机上,说明此前手机没在你手上,假如手机在桌上,那么人体到手机到桌子就是电荷移动的路径

网友A:
静电损坏电子器件,有几个条件:
1. 需要正负二种电荷,单一的正电荷或负电荷都不会造成破坏;
2. 要有很高的电势差,超过绝缘耐压,这个容易理解;
3. 电势差所储存的能量要足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电荷量。
以上三点,只要有一点不满足,就不会对电路造成破坏。换言之,我们只要设法让被保护的电路***不能同时满足上面三个条件,电路就不会受到静电的破坏。

高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好心人给讲两句?
手机的静电保护是咋做的呢?手机没有接地,静电进来最终去了哪里?
...

静电防护分两种:导电外壳的要接安全地,通过安全地将静电泄放掉,要提供安全的低阻通道,控制泄放路径;非金属外壳的没有泄放通道,要做隔离,切断静电注入通道,防止静电注入,要降低各种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