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提高 软件提高 ADC 的采样精度

楼主(2023-06-25):
在 GD32 部分系列 MCU 中具有 ADC 的片上硬件过采样功能,硬件过采样单元执行数据预处
理以减轻 CPU 负担。它能够处理多个转换,并将多个转换的结果取平均,借此以提高 ADC 采
样结果的精度。采样结果值可根据如下公式(2-2)计算得出,其中 N 和 M 的值可以被调整,
过采样单元可以通过设置 ADC_OVSAMPCTL 寄存器的 OVSEN 位来使能,它是以降低数据
输出率为代价,换取较高的数据分辨率。D out (n)是指 ADC 输出的第 n 个数字信号:

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执行两个功能:求和和位右移。过采样率 N 是在 ADC_OVSAMPCTL 寄
存器的 OVSR[2:0]位定义,它的取值范围为 2x 到 256x。除法系数 M 定义一个多达 8 位的右
移,它通过 ADC_OVSAMPCTL 寄存器 OVSS[3:0]位进行配置。

和标准的转换模式相比,过采样模式的转换时间不会改变:在整个过采样序列的过程中采样时
间仍然保持相等。每 N 个转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数据,一个等价的延迟为 N x t ADC = N x (t SMPL
+ t CONV )。
对于不具备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的 MCU,软件算法上亦可采用常用的一些滤波算法来降低输
入信号采样值的波动。例如最常见的平均算法,滤波过程中需要占用CPU的算力与一定的RAM
空间。这种平均算法适用于输入信号变化慢,偶有脉冲型干扰的情形。如果信号变化频率已经
大于这个平均滤波算法的执行频率,则会丢失信号变化的细节,平均后的采样结果不能重现信
号的所有信息。

网友A:
通过对一段时间内的多次采样值进行平均计算,可以减小随机噪声的影响。

网友B:
通常,ADC的分辨率越高,能够表示的细微变化就越多,从而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
通过对ADC的偏移、增益误差进行校准,可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C:
ADC的采样时序对采样精度有影响。优化采样时序可以减少采样过程中的干扰和失真。

网友D:
提高单片机控制的AD采样频率有哪些方法

网友E:
常见的数字滤波算法包括移动平均、低通滤波、中值滤波等。选择适当的滤波算法可以提高采样精度并保留所需的信号信息。

网友F:
若ADC的测量精度受温度影响较大,可以使用温度传感器对环境温度进行测量,并在软件中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G:
选择具有更高分辨率和更低噪声的ADC器件。

网友H:
降低采样速率可以减少采样过程中的噪声和干扰。

网友I:
适当选择较慢的采样速率,可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J:
通过多次采样之后采用各种软件滤波算法,可以避免干扰问题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K:
把采样速率放慢,然后多次采样求平均值

网友L:
ADC的精度与位数相关,与基准电压无关。

网友M:
应用数字滤波器对ADC采样数据进行滤波,以去除高频噪声或其他干扰。常见的数字滤波器包括FIR滤波器和IIR滤波器。

网友N:
通过对多次采样结果进行平均,可以减少随机噪声的影响,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O:
选择合适的采样频率可以提高 ADC 的采样精度

网友P:
应用数字滤波算法对采样值进行滤波,可以抑制高频噪声和干扰。

网友Q:
更高的采样率会使用更高ADC

网友R:
优化电源和地线

网友S:
根据要提高多少位精度对多少个ADC采集数据进行相加,然后进行移位来确定精度。

网友T:
择合适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提高 ADC 的采样精度,例如使用数字滤波器、使用数据补偿技术等。

网友U:
通过合理的系统设计和隔离措施,可以减少系统噪声对ADC采样的影响。

网友V:
软件滤波,校准等操作

网友W:
对ADC进行预校准和校正,可以减小量化误差和非线性误差。

网友X:
对多个采样值进行平均,可以降低噪声的影响,从而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Y:
在ADC输入信号路径中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
提高 ADC 采样精度只能是换芯片了。

网友Z:
避免在信号切换瞬间进行采样,使用合适的采样保持时间,以及避免采样时钟的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