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口引入超范围 口引入超范围电压对ADC的影响

楼主(2023-06-24):
任何模拟引脚(或相邻的数字输入引脚)上如果存在小于 GND 的负电压时(不大于-200 mV
的负电压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会引入从该 IO 口流出的负电流。这种情况下会显著影响 ADC
的采样结果,为了更精确的采样结果,需要确保相关 IO 口上在 ADC 工作期间不要有负电压的
存在。
ADC 采样的 IO 口在非采样时间也不要引入高于 V DDA 的电压,可能会造成对 ADC 内核的漏
电,引起采样精度的变差。

网友A(2023-07-24):
不能超过ADC的最大值,不然就烧坏了的

网友B:
用外置的ADC吧,精度不是一点点的提升呢

网友C:
当然不要超过VDDA,不然就坏掉喽

网友D:
ADC算是对电压比较苛刻的外设了

网友E:
负电压也可以,用运放抬高就好

网友F:
ADC不能有大于阈值的电压,这是必须的

网友G:
超过ADC电压不仅仅会损坏外设,还会导致采集的数据不准确呢

网友H:
模拟引脚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超过本身电压,不像数字IO,都可以超出一点点

网友I:
感觉想要ADC的精度高,还是得用外置的ADC芯片才行

网友J:
不能引入高于VDDA的电压,很容易损坏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