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参考电压设置的影响

楼主(2023-06-26):
ADC 输入信号幅值范围为 V SSA 到 V REF+ ,对于部分小封装 MCU,V REF+ 与 V DDA 在芯片内部连
接在一起。V REF+ 电压的设置需严格参考 datasheet 手册中的规定范围,采样信号的幅值不应超
出 V REF+ 的幅值,对于无 V REF+ 引脚的 MCU,采样信号的幅值不应超出 V DDA 的幅值,否则可能
会导致模拟电源漏电,严重影响 ADC 性能。
此外,我们可以思考下如何根据 ADC 输入信号幅值范围设置合理的 V REF+ ,或者根据配置完毕
的 V REF+ 设置合理的 ADC 信号输入范围。
举个例子:
当输入信号电压范围为 0-2.6 V 时,若设置 V REF+ 为 3.6 V,采样信号进入 GD32 MCU 12bit
ADC,在忽略采样误差的前提下,可以得出采样结果数字量范围为 0-2958,采样结果能够分
辨出 0.9 mV 的电压,然而对于 2759-4095 之间的采样码值均未出现;若改版硬件,使得 V REF+
为 2.6 V,此时,采样结果数字量范围为 0-4095,ADC 能够分辨出的最小电压为 0.6 mV。显
然后者均有更高的采样精度。
因此在项目的硬件设计阶段,如果对于采样精度有要求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评估下 ADC 输入
信号的电压范围,配置输入信号电压的最大值略小于 V REF+ ,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A(2023-10-23):
ADC要是想要高精度,还得是外置的ADC芯片

网友B:
可以考虑改变一下参考电压的数值

网友C:
对的,要是内置VREF的话,不知道精度咋样,不过ADC效果肯定不是很好了

网友D:
建议还是外置的ADC吧,精度很高

网友E:
一般都是2.5V或者3.3V的ADC参考电压吧

网友F:
确实不能超过最大电压,不然就烧坏MCU了

网友G:
现在很多为了ADC的精度,都做了参考电源的精度提升的

网友H:
采样精度要是要求很高的话,其实得用个高精度的外置ADC才行

网友I:
对啊,采样点要是多,采样越精确啊

网友J:
我觉得还是考虑外置的比较稳妥,好用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