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类似的读取mpu6050例程啊?

楼主(2023-06-24):
根据6050的数据手册我现在读取到的数据都是乱码,不知道是不是配置不对啊?

网友A:
要么是硬件问题,要么是程序问题

网友B:
MPU6050 提供的数据是原始的传感器测量值,需要进行适当的解析和转换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网友C:
MPU6050加速度传感器,所有数据显示均为0?

网友D:
MPU6050 使用 I2C 或 SPI 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E:
更换 MPU6050 或在其他环境中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存在传感器故障。

网友F:
MPU6050 的示例代码或库有很多的。

网友G: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正确连接,并使用适当的电源滤波和去耦电容。

网友H:
驱动端口采用开漏输出和浮空输入,并且电路上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I:
如果MPU6050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无法读取数据。

网友J:
iic设备读取数据的时候,先要发送设备地址,然后子地址,再读数据。如果设备地址不对的话,从设备没有被唤醒,这个时候读取的数据就都是ff 。

网友:
检查数据线是否已经损坏或者连接不正确。

网友K:
可能是 MPU6050 本身存在故障。

网友L:
电源电压、连线或硬件和软件I2C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M:
MPU6050 有多个寄存器用于配置和读取数据。确保已正确配置寄存器,例如设置采样率、量程范围和滤波器等参数,以满足 应用需求。

网友N: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视通信线路,确保正确的数据传输和时序。

网友O:
plus-f5270 的 MindSDK 有 MPU6050 的参考样例,https://mindsdk.mindmotion.com.cn/ 然后找 demp_apps/basic/libdriver_mpu6050_basic 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