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PRS模块发送指令后,得过个一分钟才能收到回复

楼主(2023-06-25):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个时间跟当时环境的网络状态有关系吗

网友B:
楼主接收数据使用的是中断模式还是轮询模式啊

网友C:
楼主发送以及接收的数据包长度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D:
每次通讯都是这么慢吗?试试在不同的时段效果如何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里边自己有延时了啊

网友F:
这个一分钟的回复时间是稳定的时长还是偶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