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串口发送小数的问题

楼主(2023-06-24):
因为我采的电压是带有小数的,如果用16进制数,就没有办法看到小数点了。有没有什么转化方法啊?

网友A:
考虑把数据用字符串的形式表现出来

网友B:
用十六进制也是可以表示小数的啊

网友C:
楼主的目的是想用哪种进制进行表示呢

网友D:
那就还是考虑使用十进制 或者使用字符串形式传送数据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十六进制而不使用十进制呢

网友F:
有小数的十进制数据也可以转化为有小数的十六进制数据啊

网友G:
转换成字符串进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