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低频干扰问题

楼主(2023-06-24):
请教大家问题,目前EMC低频500K-2M之间超过限值,
排查发现是逆变器差模干扰,干扰频率都是在IGBT管开关频率的倍频处(10-40倍)
针对这种倍频干扰,大家有什么建议处理,谢谢。

@cooldog123pp :这个问题是同行搞得,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逆变器这么高端

网友A:
不外乎:(1)加强电路低通滤波;(2)增加金属屏蔽;(3)选择正确的接地;(4)合适的PCB布线。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

网友B:
注意控制大电流的地环路,面积要尽可能减小。

谢谢,转告同行,让他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