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我使用的是STM32MP157D-DK1,并提示以下错误。

楼主(2023-06-25):
我使用的是STM32MP157D-DK1,从SD卡启动OpenSTLinux系统,在几天没上电后系统突然无法正常启动,并提示以下错误。以下是串口的日志信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该如何解决它呢,谢谢。

网友A:
之前好使,放置几天就不好使了?

网友B:
你换个SD卡吧,感觉是SD卡的事儿

网友C:
是不是SD卡接触不良啊?

网友D:
板子应该没啥问题啊,估计是没找到SD的吧

网友E:
MP157的芯片资料可太少了,不好弄啊

网友F:
提示你无法访问内存啊

网友G:
是不是SD卡掉了,或者坏掉了啊?

网友H:
启动方式不对

网友I:
你启动的渠道好像是不对的,所以现在没起来

网友J:
启动异常,你检查一下启动方面吧

网友K(2023-10-24):
可能是SD卡接触不良

网友L(2023-12-10):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M: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N: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O: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P: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Q: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R: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